怀疑华硕的新通病 k43sv

楼主(2015-03-04):
年前就遇到一台这机器。现在连续遇到两台。供电都出来了,电流能跑到1.5-1.6左右。电流很正常,能按键开关机,大小写有亮
但是测LVDS的波形很奇怪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有修好过给点提示

网友:
目前怀疑是pcb问题,,,,,,,,,,,,,其他ic,,你测试过吗,,最好有电路图

骑龙虾去潇洒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示波器抓的图    看着怎么像是杂波?

网友:
6系列后的PCH爱出这毛病

网友:
波形不对吧,风抢试试显卡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有没有别人修过呀,会不会是显卡背后少电感,电感被别人换成电容之类的。我经常修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啊,你也有一台啊?

网友:
CPU供电IC,加焊。

网友:
CPU供电IC,换一个,也可以,但一定要焊好。,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暂时还没修道  不过华硕修了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查查  应该是走到显卡了

网友:
是什么显卡

网友:
如果是A 卡      显卡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为什么不量下内存波

网友:
这机子你看下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显存是几颗的,CPU是什么的全对上的话一刷一个准,本人就是遇到过刷了6-7个最后全对上一次就OK了,故障一样一样的.跟显了的机子一样,能用开机键开关机.它就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