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对地打阻值和通电阻值各个电感的值

楼主(2015-03-04):
笔记本主板对地打阻值和通电阻值各个电感的值正常应该是多少都。如桥、内存、显卡、cpu。一个是对地打阻值的数值,一个是通电后的阻值,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A(2016-07-03):
我也在论坛上提过这个问题,但还没有 人回复我,你也没人回答你啊,我后来拿几块好板测了一下就知道了,劝你自己动手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论坛上提过这个问题,但还没有 人回复我,你也没人回答你啊,我后来拿几块好板测了一下就知道了,劝 ...

主板不一样对地阻值不一样,只能根据经验判断了 内存300以上,35v 500以上 ,桥30---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