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让大虾教你如何解释HTCOne时尚版刷机名词

楼主(2015-03-04):
基带:RADIO,能够简单的理解为在管理信号模块的驱动,可以刷入好的基带会改善信号问题,发热问题 等,当然了,也有差的基带,这个得看基带。

再安卓机器名词解释(适用新手):只需要刷机教程的可以直接下拉观找到蓝色字体部分看刷机教程即可,有卡刷/线刷/ROOT/刷入CWM/备份EFS等全部教程,请对号入座,本帖从完全小白开始一字一字的可以最简单易懂的白话语言讲解。

内核/BLN:操作系统是一个用来和硬件打交道并为用户程序提供一个有限服务集的低级支撑软件。共生体是计算机系统一个硬件和软件组成,它们互相依赖,不可分割。计算机的硬件,含有外围设备、处理器、内存、硬盘和其他的电子设备组成计算机的发动机。但是没有软件来操作和控制它,自身是不能工作的。完成这个控制工作的软件就称为操作系统,在Linux的术语中被称为“内核”,也可以称为“核心”。Linux内核的主要模块(或组件)分以下几个部分:存储管理、CPU和进程管理、文件系统、设备管理和驱动、网络通信,以及系统的初始化(引导)、系统调用等。

ROM:就是手机里的系统/固件,例如刷个ROM,也就等于刷个系统。

基带内核ROM为安卓手机系统构成的三大部分,缺一不可,三者之间的搭配恰当,其性能会明显提升,搭配不恰当可能会出现各类问题。

ROOT:顾名思义,就是获取最高权限,ROOT后系统内部的文件你也可以随意编辑。

平时手机运营商不让普通用户使用管理员权限,就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哪些系统文件是用来干什么结果误删导致系统崩溃最后怪罪到他们的头上,所以一般都是被加密起来的,物理上ROOT后不会使系统更加流畅的,但是ROOT后权限提高了,可以通过禁用/删除一些自己不想用(或者因为地域关系无法使用的软件)来提高内存的容量,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为手机减负,提高速度的,(刷机后需重新ROOT,ROOT后不可通过在线升级的方式升级,会提示系统被改动无法升级,可以通过刷机的方式完美解决.)

RAM:其大小及作用相当于电脑里的内存条,二牛的是2G。

GPU:其作用相当于电脑的显卡。

Recovery:分为2种,一种是官方3E模式,功能比较少。另一种是全称ClockworkMod Recovery,就是第三方的,简称CWM,功能比较多,使用CWM的Recovery可以卡刷/可以备份系统/可以还原系统/也可以双W/等等很多功能。当刷入CWM后,将会替换掉三星手机自带的功能简单的3E模式。

线刷:就是用数据线连接电脑端的odin刷(下面有解释odin是什么)。

卡刷:就是给ROM下载到手机里,用手机进入CWM的Recovery模式下刷。

底包:就是未经更改的官方的ROM。

双W(双清):Recovery模式下的2个选项,wipe data/factory reset和wipe cache partition选项。即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手机缓存/系统文件/程序/短信/通讯录/以上双W后都会消失。双W的好处,刷机后会存在缓存及以前系统的程序会存在,很多时候刷机后不双W会经常出现开机卡到开机画面或者系统不流畅。双W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长知识了 好得很

网友:
转帖的啊。。百度一堆

网友:
挺好的,支持楼主原创文章。

网友:
进来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不管是转的还是自己写的,关键是,我学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