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A独显 开机有时亮有时掉电,有时触发风扇长转无显,

楼主(2015-03-04):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南桥坏了?还是小的电阻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南桥坏了?还是小的电阻啊什么的》

反正飞线过去就好了,用了3天没看到有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去研究它反正 这样做稳定能用就行。

网友:
够果断的,要是查查什么原因分享就好了

网友:
排除简单明了,但道理没想通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还是很快的

网友:
有些难搞的故障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多坚持一下

网友:
难到是板层线 内阻变大了?

网友:
转换管子坏了吧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了  ,楼主没有把那个4.3 割断吗

网友:
简单处理   以后没什么问题就好

网友:
正在研究IDE硬盘

网友:
改查下图纸 看看为什么低·  要不然怕返修

网友:
楼主明智 但我也没想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我的想法跟13楼的一样

网友:
哦,高手呀

网友:
试着把硬盘5V修正常.

网友:
还是要找找为什么是4.3v

网友:
这类故障多测试就好修,重要是时间要充足

网友:
我有一台同样问题机器

网友:
维修好了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