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教你如何刷机步步高Vivo X1,刷机教程详细图文

楼主(2015-03-04):
1.下载X1 ROM包,进入设置---通用-----关于手机----版本信息,在记录当前手机的版本信息。
将手机连接电脑,下拉bar条,选择U盘功能,需要在电脑中找到手机U盘并将X1 ROM包拷贝至手机U盘的根目录当中,拷贝完成后就可以断开手机与电脑的连接。

2.长按电源键,选择重新启动,再进入重新启动后长按音量+键,然后再进入recovery模式,
进入recovery模式后看到以下菜单
=>Normal Boot
  Normal Boot With Uart1
  Normal Boot with ADB
  Meta Mode
  Factory Mode
  Recovery Mode
  Fast Boot
Current select: Normal Boot
按键操作说明:音量 +  - 要分别为上下选择键,锁屏键为执行键

3、按音量-需要选择Recovery Mode,然后再按锁屏键进入Recovery Mode,看到以下画面说明成功进入Recovery Mode点击HOME键(房子键)看到以下画面。

4、按音量-选择apply update apps with system from in_sdcard ,再点击锁屏键进入选择菜单如图所示

5、按音量键选择第一步中先拷贝好的X1 ROM包,点击锁屏键,进入升级界面如下图所示,在升级过程中请耐心等待,最好静置手机与桌面。

6、等界面跳转至下图后,选择reboot system now重启手机。

X1 ROM包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q1I5W

网友:
VIVO的好像都这么刷,它官网上也都是最新的ROM包!挺方便的,但是这种方法适用于已经ROOT后的手机,没ROOT的手机直接联网就可以选择系统升级!

网友:
从来没有刷过机,如果手机用的好好的刷过也许还不及没刷过的好。

网友:
学习了,给力!!!!!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