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开机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5-03-04):
  华硕X43B开机几分钟掉电  掉电后待机0.1 无3V 5V 开机键电压18V  求大神秒   拔电再插 又可以开机了

补充内容 (2015-3-5 09:51):
问题解决了  在CPU后面补了2个330电容  拷机30分钟没掉了 原来只有1个  还有2个是空的

网友A:
掉电后 不拔电源 还能继续再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 不拔电源 还能继续再开么

不能....。。。。。。

网友:
你有没有修到过这款机器CPU 有个电压没出来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太少,你怎么知道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