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待机0.01加电0.2掉电

楼主(2015-03-04):
如题,刚开始IO烧了,更换后加电掉电,刷了BIOS还是一样,哪位高手修过类似问题给个建义,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要去量 电流多少掉

网友:
供电有么?  电路是否有短路 这些都要查的

网友:
肯定还有别的地方烧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一个个查了,这样问白问

网友:
把你的维修思路写出来,大家会帮你分析

网友:
维修好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不加电机器正在维修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