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掉电

楼主(2015-03-04):
刚开始是检测不到适配器,搞定好,3-5V不出,是EC问题,换后,3-5V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掉电,一按开关电流上到,1.4A-1.6A马上掉回待机,然后过个几秒钟可以再触发,还是一样。但是偶尔能开机的话,就没事,正常显示?(裸板)

网友A:
裸板能开机的话,那就是没装好各咯

网友B:
这个得用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能开机的话,那就是没装好各咯

我的的意思是裸板下测试下的,偶尔有显而已

网友C:
先检查机器外围设备是否导致,再查温度是否正常排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机器外围设备是否导致,再查温度是否正常排风。

瞬间掉电,估计跟温度没关系

网友:
如果瞬间不掉电的话,亮机后就就没问题了,说明跟温度没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用示波器了。。。

怎么修!指点指点

网友D:
IO 加焊或者再换一个IO 呢

网友:
显卡问题  你显卡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加焊或者再换一个IO 呢

IO已经换过了,现在刷了个BIOS,好像可以了。不过没确定是不是好了。要测个2天看看

网友E:
什么情况下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情况下掉电?

有时到0.8A,有时到1.4A左右,到1.4A比较多一点。立马掉电的。很快。

网友:
放了几个小时,还有有掉电情况,看来只能做显卡了

网友:
惠普机子奇葩的很

网友:
检测电路查了吗!

网友:
内存拔掉看下回掉电不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在修这个,换了显卡不掉点了,但是现在不亮机

网友:
....HP的 CQ系列,特别是AMD芯片组的.....已经连续两台了....都是N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