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CPU使用率100% 然后掉电

楼主(2015-03-04):
开机正常,进系统后不打开任何程序也是 没有问题 ,只要打开2个网页 或者是QQ 使用率就马上100%了,然后掉电,CPU 内存 系统 散热 BIOS 都弄过了, 就是没有解决,求思路

网友:
这个我哦还是正没遇到过

网友:
我昨天碰一个显卡坏的。一查100多,同行的直接说换板吧。咱不能发来装上不好就赔大了。

网友:
加焊显卡 解决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南桥发烫呢!有的时候南桥不好 使用率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