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A870X 1.1 BIOS

楼主(2015-03-04):
主板 跑码C7

网友A:
你是挡C7代码,然后刷BIOS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挡C7代码,然后刷BIOS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2015-05-06):
我这板子挡0E

网友B(2015-06-23):
这种板不跑码,供电都正常,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不跑码,供电都正常,怎么破?

时钟复位都有吗 有的话就BIOS  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复位都有吗 有的话就BIOS  桥了

bios电压跳变,不知如何入手,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电压跳变,不知如何入手,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

BIOS  一脚有跳变  不跑马 就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一脚有跳变  不跑马 就是刷BIOS

靠,电压不够,刷bios有毛用呀!拔掉bios芯片电压也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