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on ip 1188清零软件

楼主(2015-03-04):
    本来想发布悬赏,正巧下载分不够(最低悬赏要100下载分)。不知哪位坛友手头上有佳能1188的清零软件,能否共享一下?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试用了好几个,都没能清零成功

网友:
后来在网上找到一个操作方法,经过这几天的试用,还行。虽然不能治本,但是不会再弹那个烦人的提示了。
1、电源线未插上,用左手一个手指按住电源开关;
2、插上电源通电,当打印机电源开关指示灯刚亮时马上把左手松开(当左手松开时,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如果灯亮了就得从头开始)。
3、连续按三下进纸键,再按电源开关,灯亮了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