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问题。映泰A880G+关机后要断插头的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5-03-04):
主板型号:A880G+
网吧主板 开机关机后不跑码能上电 为常按开机也不能断电
一定要断掉插座的电才能在开机跑码
BIOS刷过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

网友A:
检查你的IO芯片吧

网友:
不是一台 是所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IO芯片吧

不至于所有的IO都坏了吧 有6台

网友B:
关机后测测绿线是否还是低电平。。。。

网友:
系统的电源模式

网友:
IO跟南桥!重点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测测绿线是否还是低电平。。。。

可以关机断电  就是在开机就不会跑码 也不能关机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替换法  ,试试看行不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我以前遇见过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感觉可能是io的某些引脚工作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