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中水

楼主(2015-03-04):
这是我第一次写维修经验,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昨天来了一台 dell n4050 独显。上电测机,发现待机0.20偏高。
马上拆机,原来是中水了。过后拿去用水洗,把中水的地方都洗过一遍,因为这机子中水的地方都有水干后的痕迹。
洗完就放在烤箱里烤了一天

烤出来后把所有中水的地方都焊过

焊完上电测机,待机0.20待机芯片发烫51125a

在料板上拆了换上去。上电自动开机,外接显示。
以为好了就装机,装一半试屏,屏幕不显,看来真的没那么简单。
在慢慢测,为什么外接显,屏却不显呢??
就在论坛里下载了图纸

测到blon_out_c 没电压,原来是rn4901断线了

最后用细线把它接上
装上测机,显示。

求加分哦谢谢

网友A:
我这有一台这样的 开机就进BIOS有接硬盘   也可以认得 到 就是不进系统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这样的 开机就进BIOS有接硬盘   也可以认得 到 就是不进系统 这是什么情况。、

这情况要慢慢测了呢,很难说的。我也遇过不进系统的,但不是n4050,硬盘有个3v电压不出,你可以测测

网友B: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主板了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主板了  麻烦

这不算什么,论坛里还有更厉害的呢。加加分哦,加分不扣分,谢谢

网友:
很快就搞定

网友C:
LZ照片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D:
进水够多的    屏供电都断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是还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照片再大点就好了

哈哈,第一次发帖,还不懂实际功能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够多的    屏供电都断了

是的,屏供电短线了

网友:
是不难的

网友:
稳准狠  简单明了!!

网友:
修好就好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