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主板DH67M01 BIOS

楼主(2015-03-04):
求DELL DH67M01 这个主板的BIOS  板子故障是不能进系统,不能引导系统,PE也不行,想刷个BIOS看看,求有的给一份谢谢

网友A:
我今天也接了一片这个板子,是不触发的,还没弄好。电源接口3.3V对地阻值只有65欧

网友:
南桥吧,不像BIOS。还是换南桥靠谱

网友:
机器亮起来,你把BIOS拔掉都没事

网友:
DELL 机器的主板我很多 就是没有BIOS  那个悲剧啊楼主 我也是其中一个想要的

网友:
还是先找个BIOS刷下。

网友B:
刚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DH67M01 MX25L3205_20150318.rar

1.7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接了一片这个板子,是不触发的,还没弄好。电源接口3.3V对地阻值只有65欧

刚帮你测了一下 电源接口3.3V对地阻值也就是60欧姆---70欧姆之间。你应该换个I/O看看。

网友B:
楼主BIOS你刷了没有。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能用。麻烦你测试一下网卡是否能上网。是否存在MAC地址不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BIOS你刷了没有。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能用。麻烦你测试一下网卡是否能上网。是否存在MAC地址不对。谢 ...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