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我很白痴的把屏线插反了,后果很严重不呢?

楼主(2015-03-04):
原来花屏,现在完全没显示了。怎么判断屏是不是彻底挂了。

网友:
要看损坏严重不严重了。

网友:
我插反过一次,不是在屏接口,而是在驱动板那头,结果把屏主芯片烧了,还好换了个主芯片修好了,我以为没得救了,屏主芯片我还记得当时是五十多买的

网友:
你摸摸屏上面那个最大的芯片看看热不热,热肯定烧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我在维修的时候,上电是都要检查两遍插线。。。。。。师傅教我的时候这样记着的。。。。

网友:
这得看是情况。

网友:
屏供电保险

网友:
这个  。。。。。。。。。。。真不好说

网友:
用通用驱动主板点屏,看一下

网友:
一般会白屏 转换芯片会坏

网友A:
可能屏保险烧了,,,,,,,

网友:
现在是不是白屏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的保险,顺着那一路打值,希望只是保险

网友:
转换芯片发烫吧,挂了

网友:
上次被徒弟屏线插反烧了换了主芯片修好了

网友:
凶多吉少啊

网友:
一般都烧屏!看人品了····

网友:
插反的是哪头?如果驱动板这边插反,屏就危险了。5伏加到屏上面去了。
要是屏接口那里插反,一般只是烧驱动板的屏5伏供电的mos。这个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屏保险烧了,,,,,,,

插反不会烧保险

网友:
插反就把5v供到信号哪里了,然后主芯片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