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novo 联想\E435 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5-03-04):
笔记本\Lenovo 联想\E435 风扇改常转
LA-8125P REV:1.0
      机子入液,很粘稠,里面有很多黑蚂蚁在爬,第一天拿来清洁干净后没弄什么就能正常开关机和进入系统正常,报价230元,用户说修。第二天拿出来准备收钱前再测试下,开不了机了,不触发。经过一翻测试后怀疑EC后,订EC回来装上,能开机了,显示1秒钟左右

温度传感部分出问题,涉及到EC KB9012QF A3的内置程序不好搞,先不管它,不影响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风扇一直不转,可能也与它有关,所以想改常转来解决。
      先上板图:

CPU图:

桥:

EC:

外观:

      把JFAN1风扇插头的2、3脚黄色线和橙色线切断就行了,这款笔记本的图纸和LA-8121P的图几乎一样反正我没找到不同的地方:

网友A:
那风扇还是会报错吧

网友B:
对啊,你这样做了以后,风扇会不会报错啊?

网友:
有的机器改风扇完全不会报错。ibm的会。。。

网友C:
这样做那个报错还出现吗?单单是决绝了风扇问题吗

网友:
风扇报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风扇还是会报错吧

还是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这样做了以后,风扇会不会报错啊?

这款机会报错的,但是没办法,KB9012我没法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那个报错还出现吗?单单是决绝了风扇问题吗

只是解决了散热,报错照旧,应负着用

网友:
简简单单,搞定

网友:
这AMD垃圾平台~~,坏太多了

网友D:
只要客户愿意,也无所谓的,开机是不是要按ESC跳过才行的,不过我换的这种的IO都是剪板,都没有报过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客户愿意,也无所谓的,开机是不是要按ESC跳过才行的,不过我换的这种的IO都是剪板,都没有报过错的

自动跳过,每次开机都显示一下,1秒后进入系统啥都不用按,我也是按剪板,我运气不好。

网友:
报就报吧,能进系统就行了。。。。。。。。。

网友E:
楼主用这种颜色来来写,看着太累了,以后记得改啊。
EC的程序可以用基地网店的编程器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这种颜色来来写,看着太累了,以后记得改啊。
EC的程序可以用基地网店的编程器写。

谢谢您的指正,以后改正,我知道rt809f可以写,可是E435的程序论坛没有加上飞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