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3-04):
今天本公司承接同行修不了的联想笔记本g470一台,故障表现为加电无显。
经典电路分析:首先拔掉电池,将可调电源调至19v,开机,电流0.7不动。根据g470时序分析,可能是哪个电压未出,于是拆机,取出主板,仔细查看笔记本主板外观,并无烧痕,划伤,变形,也无进水等明显现象。裸板测试,电流0.5不动。用万用表量各个电感电压,只有内存,和cpu电压未出,根据时序,可知,先出内存电压,再出CPU电压,于是打开图纸,找到该内存电压芯片如下图,测的主供电即8,9,10脚是5v,5脚是开启信号,3.3v正常,但是pl503不出电压,这时第一反应是芯片坏了,但是等等,如果其他条件不满足电压也不会出来的,反正多测一下也没关系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测一下pr512和pr515的阻值,真是不试不知道,一试下一跳啊,阻值竟然相等,是眼花了吗?再次确认还是30欧姆,当时掩饰不住心中的欣喜,马上换掉,换后如图,看这里,看这里,14.95欧姆,接着来大家猜一下电压会不会出来,怀着激动的心情,揣着忐忑的心理,挥着颤抖的双手插电,按下开关,如下图,亮机。至此大功告成。现在是不是有人会问,问何只是动了个小电阻,就会亮机了,原因是电路知识是否扎实,那是反馈电路,不能出现问题,一旦电阻阻值变动,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A:
电阻是在主板上测量的吗?还是取下来测量的呢?

网友B:
这个,这个问题同行也不能修吗

网友:
是30K和14.7K吧

网友:
那当时没测FB的0.6V吧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楼主。在主板测量的吗

网友:
反馈脚电压也是必测得条件。楼主理论知识很扎实。

网友:
记得罗老师说过,高手只是比别人更深入 更认真

网友:
应该是14.94K欧吧,怎么会是14.94欧呢

网友:
这个问题  那个修不了的同行也修不好    三板斧的节奏吗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蛮仔细的

网友:
挺好,修的不错

网友:
不是内存供电吧    楼主够细心

网友:
值得一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在主板上测量的吗?还是取下来测量的呢?

主板上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个问题同行也不能修吗

是啊,不懂电路,怎么能又快有准确的修好呢?

网友:
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我现在感觉修机子太累了

网友:
修出来就是王道!!!!!!

网友:
楼主  基本功蛮扎实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