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2 pro bios

楼主(2015-03-04):
购买的yoga 2 pro程序,板号:VIUU3 NM-A074 REV 1.0,自己已经测试过可以使用。

yoga 2 pro.zip

网友(2015-04-08):
谢谢 正好碰上

网友:
能帮到大家就好。

网友(2017-05-23):
可惜没说明CPU型号,

网友A:
CPU不一样刷上去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一样刷上去好像不行吧。

不一样也没事,你刷刷看

网友B:
亮机慢,10多秒,你这个是读出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机慢,10多秒,你这个是读出来的吧

那你修改下ME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修改下ME吧!

而且我刷了之后开机报无线网卡错,改过ME后开机速度是快,还是要报错,原问题是装不起系统,进PE间接性蓝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刷了之后开机报无线网卡错,改过ME后开机速度是快,还是要报错,原问题是装不起系统,进PE间接性蓝 ...

那你就换个BIOS刷刷看吧,可能是不匹配吧!

网友D(2018-03-02):
i7   4510U  8G 内存   的板子适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7   4510U  8G 内存   的板子适用吗?

查看板号是否一致,    一致即可

网友:
谢谢!!板子是一样的。怎么刷机!有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看板号是否一致,    一致即可

板子号是一样的。请问有强刷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号是一样的。请问有强刷的方法吗??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人员搞吧,这个需要设备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