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修复长城17寸

楼主(2015-03-04):
此机是二修机,接上可调电源,只有0。022安,灯一闪一闪
拆出驱动板,是6820万能板,测FR9886没有5V输出,最后更换新的芯片,开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
这个已经换成通用板了

网友:
只能说被人修过 长城的驱动板怎么会用这个。。。

网友:
楼主的风扇 火了

网友:
驱动板上供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那个风扇是6年前一个师傅留下的

网友:
板上的元件比乐华2025还少

网友:
这个没有转换电路么

网友A:
楼主拆下八脚的芯片是CMOS吧。

网友B:
这个板。买一块才10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下八脚的芯片是CMOS吧。

12V转5V的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买一块才10几块钱。

效果一板,质量一般,主芯片温度好高

网友:
楼主的风扇牛逼  技术更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