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第一次按开关,屏不亮;关机5秒内再开,屏就亮

楼主(2015-03-04):
x230i第一次按开关,屏不亮。开机电流0.84左右;关机5秒内再开,屏就亮,开机电流正常。现在基本确定是BIOS程序不好,i3的,哪位师傅有,请帮忙传个吧,多谢!!!因为我的下载分没了。多谢!!!

网友:
师傅们,请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
第一次上电多少哦

网友:
版号:ldb-2  mb
          11232-1
          0c00033ca开机不亮电流0.1  0.6  0.9  0.79 0.78 0.95 0.98请指点,多谢!

网友:
uefi BIOS:G2ET33WW(1.13)    TYPE:2306AM6    CPU:I3-2350M

网友:
带电池20秒后再开,也能亮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查下南桥电路吧

网友(2015-04-15):
我这也有太同样问题的机器      第一次开机加电到0.8  长按电源键关机 再开  正常     我发现接上可调电源 不按开机键5秒后待机为0    再按下开机键就不开机了

网友:
二修的机器   以前刷过BIOS

网友(2021-03-16):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开机再强制关机,再开机就亮机

网友:
可以啊,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