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04):
  有一块V星的H61M,折腾好久,经过坛友的指点,得到一点心得,但是突然发现这个板子接市电后,不按开机,IO就发出SLP_S4# 3.3V高电平。 当按下开机后,SLP_S4#回复到低电平,此时开机瞬间掉电。 掉电后,SLP_S4#信号一直为0V,当再次按下开机后,又有3.3V了,但是还是开机瞬间掉电。。。开机瞬间测试其他供电均为正常。。。求教各位坛友、老师,这个问题出在哪?IO有问题还是南桥?

网友A:
有些板子插电触发就正常的,只要修掉电就好 瞬间掉电看看有短路吗

网友B:
H61的板子都会掉电重启,不说明问题,,你还是一步步来吧,,搞搞BIOS

网友C:
V星的H61倒是修得不多 但是要是技嘉的 也是爱出现这个毛病 刷BIOS后80%能好 但是V星的 你得看看是不是还有在用U口的8脚  如果这个东西坏了一样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插电触发就正常的,只要修掉电就好 瞬间掉电看看有短路吗

没有短路,都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子都会掉电重启,不说明问题,,你还是一步步来吧,,搞搞BIOS

我这个掉电不重启。。。只能再次触发,然后还是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星的H61倒是修得不多 但是要是技嘉的 也是爱出现这个毛病 刷BIOS后80%能好 但是V星的 你得看看是不是还 ...

在哪附近的8脚?您说的是不是MS那种专用芯片?

网友E:
是不是少电压啦,那个1.8V CPU供电啊之类得

网友F:
SLP_S4# 的高、低电平都出现过,说明机器的工作状态在变化中,先刷一下BIOS再考虑硬件。

网友G:
我有一块映泰H61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块映泰H61也是这样的情况

最后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P_S4# 的高、低电平都出现过,说明机器的工作状态在变化中,先刷一下BIOS再考虑硬件。

Bios编译器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少电压啦,那个1.8V CPU供电啊之类得

Cpu供电假负载上能测量到的全没问题

网友H:
检查下电池有电不。

网友G:
刷完BIOS好了几天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附近的8脚?您说的是不是MS那种专用芯片?

管理USB接口的小8脚 以前的V星板子很爱用 是通病 但是H61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下电池有电不。

有呢。检查了晶振也有点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完BIOS好了几天现在又不行了

我等的也先刷刷BIOS试试。。刷BIOS好了证明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I:
会插电自动开机吗?还是关机后马上关机?马上关机得测下各种电压开机瞬间有没有,缺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会插电自动开机吗?还是关机后马上关机?马上关机得测下各种电压开机瞬间有没有,缺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会自动开机,但是一触发就立刻掉电。各大主要电压开机都有,所以我搞不懂了

网友J:
我遇到一批H61的网吧机器,I3的CPU,后来发现全都是CPU坏了,也是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一批H61的网吧机器,I3的CPU,后来发现全都是CPU坏了,也是上电掉电

没敢上真u,全是假负载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自动开机,但是一触发就立刻掉电。各大主要电压开机都有,所以我搞不懂了

不上真U掉电是正常的

网友K:
桥挂了,这个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L:
那个信号不用管,是正常的,先排除CPU的电,拔了小插头

网友D:
刚才上了真U试了下没问题了又。。。求问 H61类型的主板不上真U不能开机吗?那如果这样假负载就没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挂了,这个也不是很麻烦

主要没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信号不用管,是正常的,先排除CPU的电,拔了小插头

求问,这类型主板不上真U不能开机吗?

网友:
I/O如果是SMSC芯片的,开机就触发了,

网友:
这样修就有困难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刚才上了真U试了下没问题了又。。。求问 H61类型的主板不上真U不能开机吗?那如果这样假负载就没用了啊

是的,检不到U就会自动重启,风扇停了又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检不到U就会自动重启,风扇停了又转

这个不是重启,是直接掉电。。。不重启

网友:
是啊,这等于假负载根本没用啊

网友:
已解决,上真u后不掉电了,之前上假负载就掉

网友:
是这样呀,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