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k不亮了,求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04):
一台电脑是3770k,开不开机了,找不到问题。就在别的电脑上拆了一块2600k,想测试想能不能点亮,结果还是一样不好用。在把2600k上回原机器,也开不开机了,检测卡不显示代码。求各路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不开机
电脑

网友:
呵呵,要哭了,烧掉了估计

网友:
你所说的3770k、2600k是显卡吗?

网友:
I7 2600K I7 3770K 处理器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主板各项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主板不正常,售后去了,但是现在我这俩U搞的都不好使了 。

网友:
都是我梦寐以求的U啊,2个一起价值3K了要

网友:
肯定烧元件了!!!

网友:
难道CPU烧了?

网友:
这玩意应当都在保的吧,恭喜,可以联系售后直接换新的了。拿出来卖还能卖更高价

网友:
加独显试试,看这两个U是不是显卡部分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不会修的小白路过

网友:
CPU 供电过高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