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样显示,屏的可能大还是驱动板可能大。

楼主(2015-03-04):
客户送来的,高档显示器,但是一个角摔过。

假如驱动板问题还好,屏问题就算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明显是屏挂了。

网友:
上面各位说的都没有错  屏坏了呀  要是你不相信你点屏就知道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了,丢了吧

网友:
没价值了!

网友:
摔过  屏问题多了   换通用的 试试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问题就没修理的意义了。

网友:
很明显   屏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
悲剧,谢谢大家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摔了的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拆机点屏就知道了

网友:
这因该是屏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报销了得可能性在百分之八十多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时正常有时这样,我有一块就是这样,时好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