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刚学液晶电源板上改通用高压板求助

楼主(2015-03-04):
高压板需要的12V 5V 接地,本人直接在电源板给驱动板那条排线上的针脚飞线,在这个点飞线行吗,现在机器是好了不过显示屏有一条一条水波纹是不是我飞线的点不对导致滤波不良,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第一个滤波不良第二就是信号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滤波不良第二就是信号干扰

原机损坏的高压部分去除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损坏的高压部分去除了嘛

我把原机上的高压原件都拆掉了,但我看我飞的那个点线路也是一直跑进高压里,还是你们都是飞在哪个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原机上的高压原件都拆掉了,但我看我飞的那个点线路也是一直跑进高压里,还是你们都是飞在哪个点上

直接一对一 12V GND ON ADJ

网友:
应是干扰的问题吧!高压板或灯管引线漏电干扰。

网友:
找12V电容   也可以的     5V 并不一定是的  有的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