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点不亮

楼主(2015-03-04):
今天接了台 Lenovo G450 独显   开机  电流跑0.48-0.90-1.01-101-1.0  不亮    我把机子拆了   看USB口 也没坏   也不是通病    我无形中把CMOS电池取下   点机  亮了   然后关机  再开又不亮了  我把电源投拔了  CMOS电池是上上    再点  又不亮了   然后又把CMOS电池取下   又不亮了
哎  不知道修哪了   BIOS也刷了  还不行    反正不亮时  把CMOS 电池一取   就100%能亮   关了再开  就又不亮   把电源插头拔了  过一两秒再点   有可能又亮了   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忘记什么型号了 ,故障是CMOS电池用得特别快 一个星期左右就没电了,有时候不亮机,放电后可以,后来检测到是 有个电容漏电.擦除 问题解决.

网友:
查RTC供电线路,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正好前几天修到过类似情况的下家发来的二手机:开N次机某一次能显示且使用一切正常,再关再开就不显了,又开N次又正常显一次有时要用近半个小时才能正常一次.维修上家已取过小电池,本人取了小电池后发现能显的概率会增大,后来嫌麻烦把pLTRsT与pcIRsT直接并连后次次开机正常本想发帖,只是由于还不确定能否过保怕误导方家,行与不行楼主放个屁哦!!!

网友:
楼上说的对,RTC电路和南桥。。

网友:
这个和RTC电路关系很大落

网友:
遇到了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撒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试试

网友:
RTC电路的多些

网友:
这不好搞 不确定是谁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
rtc电路,换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容易坏   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