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电源板上改通用高压板12V高压供电要接在哪个点上好

楼主(2015-03-04):
如果接错点是不是会有影响,接哪里好呢,大神解答
电源

网友:
板子上就一个12V供电,你接到任何点上都是电源供电。

网友:
只要是12V就可以的

网友:
接到12伏的滤波电感后面即可。

网友:
一般通用高压板上都有标注,+12V +12V GND GND ADJ ON/OFF

网友:
就接在12V电容上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会是来稿分的吧

网友:
12v的电压都可以啊。

网友:
可以接在12v滤波电容上

网友:
只要是12V输出的地方都行,别接到地线去了

网友:
接错了就保护了撒 用表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