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长城电源STB5V正常不能启动!

楼主(2015-03-04):
一个长城电源,型号为:ATX-200SD,拆机外观检察保险良好,目视无明显损坏的元件,检测保险好、三开关管好,输出部分电容与二极管等完好,通电测STB 5V正常,PS-ON3.61V,短接绿黑线电源不能启动!风扇无动静,电源为7500B和LM339构成!再测试KA7500B待机状态下各脚电压为:1、0,2、4.73,3、0.05,4、3.89,5、1.55,6、3.47,7、0,8、1.84,9、0,10、0,11、2.01,12、8.64,13、4.86,14、4.86,15、4.86,16、0.17,短接绿黑线后有一电容脚处有火花,不敢短接绿黑线了,所以没有测得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LM339待机为1、0.05,2、0.08,3、4.87,4、1.32,5、0.01,6、1.32,7、0,8、1.24,9、0.05,10、1.32,11、0.01,12、0,13、0,14、0现求维修思路,新人,说明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请现身!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绿线电压感觉略偏低,没有过流过压保护,初步判断可能是开机电路故障,跑一下待机线路的两个三极管,感觉可能是有元件击穿了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感觉好像有元件击穿了

网友:
既然有火花出现肯定是短路了,重点查有火花的那个地方啊

网友:
最好有较清晰的图片发上来。
待机正常,短接绿线不触发,测量短接后7500B4脚是否保护,是就查保护的原因,否则查8、11脚后面。

网友:
跑完开机电路,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了,哪里有火花查哪里

网友:
那个有火花的地方我弄了下,是因为有点锡碰到其它的地方造成的,我弄了下,没有火花了,我可以短接绿黑线了,所以我今天再次测量了KA7500B和LM339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电压如下:KA7500B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1、0,2、4.73,3、0.05,4、0,5、1.57,6、3.45,7、0,8、1.28,9、0,10、0,11、1.37,12、8.65,、13、14、15都是4.86,16、0.47。LM339的为:1、0.05,2、0.08,3、4.86,4、1.32,5、0.01,6、1.33,7、0,8、1.24,9、0.05,10、1.33,110.01,12、、13、14都是0V 。

网友:
我已测量了短接绿黑线后的7500B与LM339的电压,各位老师们请指教!

网友:
短接绿黑线后怎么LM339的电压没有变化的!

网友:
大师出来!

网友:
电源没有工作,检查驱动电路,开关管

网友:
开关管正常,驱动电路就是是查LM339和周围的电路吗

网友A:
我已经测量出7500B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怎么没有人出来一起研究了:KA7500B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1、0,2、4.73,3、0.05,4、0,5、1.57,6、3.45,7、0,8、1.28,9、0,10、0,11、1.37,12、8.65,、13、14、15都是4.86,16、0.47。LM339的为:1、0.05,2、0.08,3、4.86,4、1.32,5、0.01,6、1.33,7、0,8、1.24,9、0.05,10、1.33,110.01,12、、13、14都是0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测量出7500B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怎么没有人出来一起研究了:KA7500B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1、0,2、4 ...

查8脚下联的三极管看看或者是相连的开关管

网友:
再次拆下两个开关管,再测试发现有一个开关管阻值异常!换了,再短接绿黑线,启动正常了,嘿嘿!测试各路电压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就因为短路烧坏了一个开关管?

网友:
12脚为7500的电源不会是0V,仔细查一下?

网友:
长城电源我好久没修了,长城电源经典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短接绿黑的时候,风扇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到时再试下短接494的4脚!

网友:
电源的POK坏得比较多。

网友:
最新进展,这个电源我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风扇能转!可能是我短接时间长了点,后级输出部分一个10V、2200UF的电容暴裂!还是没有维修思路,继续求解中!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24#的回答是错误的,这个电源已维修成功。我是回答另一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