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 电源 研究 ---融合 哲学 、逻辑、医学、

楼主(2015-03-04):
电脑ATX 电源 研究

1 、研究一项事物,不要仅局限于该事物,而要将外部事物的各方面,融入到研究中来。
这样的研究,才能触类而旁通,生活中的各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2 、研究一项事物,要有充足的基础,比如 电源的电子基础,真正理解简单的元器件,复杂的事物,无非是简单事物不断的重复。其它方面,如哲学基础,医学,生活中的深刻体会,都会对研究起到深入,透彻的理解作用。
3 、ATX电源,各个部分是独立的,又是相关的,互相影响的,它们之间有各种逻辑关系,上电有先有后,如:辅助电源部分,为主电源提供启动电流。这样,维修电源,要确定,先修好辅助电源,维修时,要断开去芯片(PWM)的供电,以防电压偏高,而烧坏芯片。
4  、关于“开关电源”,稳压的深刻认识:如辅助电源,待机电压,5V,有个稳压的过程。
这个5V,是个动态的变化。
5、输入、输出平衡问题的重要认识:开关电源,无论空载,还是重载,输入与输出要相对平衡,如果,平衡被严重打破,电源定会出问题。
生活中,人的吃饭,消耗,要相对平衡,吃的多,消耗少,人会肥胖,会出问题。
吃的少,消耗多,人会消瘦,也会出问题,唯有相对平衡,方可长久。
6        、黑格尔哲学,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情况:事物总是有将不同事物的优点,集与一身的本能冲动。后出现的事物中,包含以前旧事物的合理成分。
电源中如:集成芯片,代替了分立元件,  2500Z 包含7500(494)芯片与339芯片的合理成份。
7、开关电源,是有生命的,研究开关电源 ,要将其当作生命体看待。

8 、分段,分片,分部分的研究开关电源,如300V+,的产生,辅助电源部分,主开关电路部分,芯片控制部分,低压输出部分,,等,这些研究透彻了,就可以熟练的综合分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自然就会多起来。通俗说,就是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5-3-6 19:57):

关于 “7、开关电源,是有生命的,研究开关电源 ,要将其当作生命体看待。”理解:万事万物,不同但都有相通之处(哲学相关),开关电源与人体生命是相通的。如下:人要健康,吃的(能量),消耗(运动),再加人体成长所需要人,三者是相对平衡的。

开关电源,输入电能,内部损耗,再加输出(负载所用),三者也是要相对平衡的。不平衡,就会出问题,,举实例如下:维修一个 坏的 电动车充电器,在打保护插电(串接灯泡),灯泡长亮,断电,思考:这时负载为空时,灯泡长亮,意味输入电流大,也就是 输入能量大,但负载为空,消耗小。如果不串灯泡,输入巨大的能量,而此时消耗很少(空载),那么,这么多的能量,就只能内部所消耗(会产生破坏效果,如击坏电容、开关管、芯片、烧坏电阻,崩保险等 。)这些是常理。

但,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很特别,打保护(串灯泡),灯泡长亮。不打保护,(注意:通电时间不可过长),也没出现 上面严重情况(如烧坏电阻、崩保险等),那是为何呢?输入的巨大能量,哪里去了?很显然,能量进来了,没出去(负载轻),就只能内部消耗,试问,哪个元器件,能承受如此巨大(异常能量),而表面无事呢?只有变压器。

拆开变压器,发现 漆包线,匝间烧化短路,重绕 变压器后,电动车充电器,修复。

补充内容 (2015-3-6 19:58):
对于一般人,想透彻理解上面的几条,的确相当困难。俺也不想做过多解释。俺只想说,当您 精通 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时,当您苦研十年中国古典兵法(孙子兵法)时,当您大概了解 医学(特别是 中医学的精髓)时,当您能 在30秒内,不见其人,只看其字,就可透骨分析其人时,当您 对 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或多或少读那么几本书时,当您稍微理解 太极拳与书法间的奥秘时,当您带的徒弟,(平常人,仅学习一星期),就能独立开个像样的 电脑公司 时,,,,,,您 再来读读吧。。。。。

鄙人,不才 + 5 很给力!

网友:
原本对ATX电源略懂点儿!经你这么融合 哲学的介绍手法,感觉陌生许多!“开关电源,是有生命的,研究开关电源 ,要将其当作生命体看待。”-——有点XX功或XX教的传播嫌疑!

网友:
见解很深哦。顶一个

网友:
联想过度,很明显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了,话说总结出普适规律是好的,但扯的有点远

网友A:
关于 “7、开关电源,是有生命的,研究开关电源 ,要将其当作生命体看待。”理解:万事万物,不同但都有相通之处(哲学相关),开关电源与人体生命是相通的。如下:人要健康,吃的(能量),消耗(运动),再加人体成长所需要人,三者是相对平衡的。

开关电源,输入电能,内部损耗,再加输出(负载所用),三者也是要相对平衡的。不平衡,就会出问题,,举实例如下:维修一个 坏的 电动车充电器,在打保护插电(串接灯泡),灯泡长亮,断电,思考:这时负载为空时,灯泡长亮,意味输入电流大,也就是 输入能量大,但负载为空,消耗小。如果不串灯泡,输入巨大的能量,而此时消耗很少(空载),那么,这么多的能量,就只能内部所消耗(会产生破坏效果,如击坏电容、开关管、芯片、烧坏电阻,崩保险等 。)这些是常理。

但,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很特别,打保护(串灯泡),灯泡长亮。不打保护,(注意:通电时间不可过长),也没出现 上面严重情况(如烧坏电阻、崩保险等),那是为何呢?输入的巨大能量,哪里去了?很显然,能量进来了,没出去(负载轻),就只能内部消耗,试问,哪个元器件,能承受如此巨大(异常能量),而表面无事呢?只有变压器。

拆开变压器,发现 漆包线,匝间烧化短路,重绕 变压器后,电动车充电器,修复。

补充内容 (2015-3-6 19:53):
对于一般人,想透彻理解上面的几条,的确相当困难。俺也不想做过多解释。俺只想说,当您 精通 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时,当您苦研十年中国古典兵法(孙子兵法)时,当您大概了解 医学(特别是 中医学的精髓)时,当您能 在30秒内,不见其人,只看其字,就可透骨分析其人时,当您 对 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或多或少读那么几本书时,当您稍微理解 太极拳与书法间的奥秘时,当您带的徒弟,(平常人,仅学习一星期),就能独立开个像样的 电脑公司 时,,,,,,您 再来读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 “7、开关电源,是有生命的,研究开关电源 ,要将其当作生命体看待。”理解:万事万物,不同但都有相 ...

建议你还是把这些精力用在技术层次的研讨吧!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是搞科研的吗? 你是在研究电源维修的思想论、方法论吗?用生命去比拟电源的寿命,一个是自然界的正常生态过程,另一个是人设计出来的无生命的物理过程,能这么类比吗? 牵强了吧 !
         你大胆、天才的奇思妙想有如爱因斯坦啦!既然电源如你所说的是有生命的,那你就可以直接和它对话啦。问它哪不舒服了,有什么问题啦?哪个部件出问题了,哪个元件坏了,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只能说你是个天才的另类,纸上谈兵,让人感到脱离实际,空洞。更重要的是你离我们太远了!

网友:
对于一般人,想透彻理解上面的几条,的确相当困难。俺也不想做过多解释。俺只想说,当您 精通 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时,当您苦研十年中国古典兵法(孙子兵法)时,当您大概了解 医学(特别是 中医学的精髓)时,当您能 在30秒内,不见其人,只看其字,就可透骨分析其人时,当您 对 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或多或少读那么几本书时,当您稍微理解 太极拳与书法间的奥秘时,当您带的徒弟,(平常人,仅学习一星期),就能独立开个像样的 电脑公司 时,,,,,,您 再来读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