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4年的三星LED无背光

楼主(2015-03-04):
接电脑可以看到图标就是没背光报故障谈好价格。拆开就这么点东西。。,这新机器啊高压呢??难道就是左下脚的那里?有师傅修过这些新机器吗?还是14年3月份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供电那里的问题,不行的话用高压条改改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还有保修吗  为什么不拿去保修呢

网友A:
高压部分就是图中红框圈的地方!

网友B:
LED的电压不高,32V左右恒流源,实在修不了就改,改不了就订个板回来,这板贵,100多

网友:
左下角是按键板,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就是图中红框圈的地方!

对,就是左边那部分。

网友:
高压在板子上,led的板子小,又是外挂电源的

网友:
外置电源的显示器,看着就烦。空间太小不好改!你加个通用高压板一般就好,问题是放在哪里!

网友:
大电感,量下,LED的  不需要灯管 所以高压要求很低

网友:
这个显示有的搞

网友:
直接换整块板子了 来得快

网友C:
楼上有同学说的对,高压就是左边部分,DC-DC升压,LED灯条需要恒流源,一般坏的多的就是升压IC和贴片保险管,因为上市不久,IC比较难找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电压不高,32V左右恒流源,实在修不了就改,改不了就订个板回来,这板贵,100多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这板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同学说的对,高压就是左边部分,DC-DC升压,LED灯条需要恒流源,一般坏的多的就是升压IC和贴片保险管 ...

现在故障是闪一下就灭,不断循环。

网友D:
现用通用高压条试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有一点疑惑,供电部分有没有看过。。。。有的时候供电也有可能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看一下DC-DC
LED供电的电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测一下电容

网友E:
这个事LED的  驱动板和LED升压板一体的   查升压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事LED的  驱动板和LED升压板一体的   查升压板

现在改了高压,但是显示器的下部分偏暗,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按之前那样接线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用通用高压条试下

现在改了高压,但是显示器下部分偏暗

网友:
Sometimes the power supply may also cause this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改了高压,但是显示器下部分偏暗

是不是有LED灯坏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VS228显示器和楼主故障差不多,找到一片屏破的19寸LED接上灯条正常亮,判断灯条坏,在淘宝也没找到灯条,郁闷了

网友:
下部分偏暗的话应该是还有些灯珠没有亮起来。

网友:
先刷个程序

网友G:
升压板的线没有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压板的线没有接对

现在这样是不是错了?三跟电压跟一根GND过去。应该两电压两GND的是吗?正负接反了会不会烧灯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改了高压,但是显示器的下部分偏暗,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按之前那样接线了啊。

这个一般是改的高压不行。试试把原来的修好  修不好的话你就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是改的高压不行。试试把原来的修好  修不好的话你就整换吧

你看这样的接线对不对?下部分偏暗确定跟偏暗没关系吗?最怕换了板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