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15-03-05):
加电电流到1.5A左右就不动了,没有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是up1565p,没图纸也没有芯片PDF,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啊,哪只脚才是EN信号呀
实测P_+1.5V_VDD是3.3V,p_1.5V_VDDP是5V,P_1.5V_CS是4.4V,p_1.5V_S5是3.3V,P_1.5V_TON是0.7V,P_1.5_BOOT是4.5V,其余均为0V。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5-3-6 02:05):
打错字了,是加电到0.15A就不动了,也不掉电,不是加电到1.5A,如果是1.5A就应该亮屏了
待机3.3V和5V,以及1.8V和1.05V是有的,其余都没有,根本华硕时序,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然后才有CPU供电,所以现在先查内存

网友:
此机为进水机,之前是因为p_1.5V_S5断线了,接好线后OK了,过了个把星期又返修来了,现在搞不定了,真是晕,难道只能退钱吗?

网友:
注意进水旁边的电阻、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进水的怕处理不干净反修很麻烦

网友A:
7脚的p_1.5V_S3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p_1.5V_S3电压值是多少

p_1.5V_S3的电压是0V,我上面没标出电压的,全是0V了
难道这个就是EN信号?

网友:
7脚的p_1.5V_S3也是0V,我没有标出来的都是0V的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个up1565p,故障依旧,看来只能明天退钱了,哎

网友:
我也接到个这样的机器,头疼中。。待机正常,卡0.9A

网友:
你侃侃九角哦

网友:
晕死,我也接到这个机器,现在自动触发到0.5A左右,就不动了,好郁闷

网友:
我那片板最后也没有搞定,还给客户了。我最后修到加到1.35A左右了,CPU还不工作,客户又催得急,所以只能还给客户了。

我当时内存没供电是换了个2R2的电阻,是连接P_+1.5V_VDD的一个小电阻,上面有字,写着2R2,阻值变成几千欧了。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5V,不是3.3V。我换了之后,P_+1.5VDD就变成5V了,内存供电1.5V也出来了,而且CPU供电都出来了,并且可以加电到1.35A了,但还是不显示,电流无跳变,应该是CPU没有工作,但没有时间细查了。后来还给客户了,好不容易修成这样,真是把我气得差点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