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153P待机电流2-10mA循环跳变?

楼主(2015-03-05):
La-5153P待机电流:2-10mA循环跳变。 能触发,并亮机。
开机后工作正常。
待机电流不稳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原故障是待机电流2-13mA循环跳变。开机电流0.4xA,不 显示。
加焊南桥后,开机工作正常,但待机电流还是跳变。

网友A:
可能是哪里供电没出来。

网友:
短路了   或者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哪里供电没出来。

3VALW断开,待机电流稳定在2mA。下面检查一下3V供电回路,看有不有供电电阻变值的。

网友B: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这个板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种故障没碰到锅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待机不稳定,为待机芯片坏

网友:
如果电流表没问题,就是待机部分亚健康

网友:
发现网卡供电部分有电压波动。
如图:EC发出的EN_WOL#信号是一个长间歇脉冲,使得L10输出一个方波。将“接地点”接地,待机电流稳定在2-3mA。
不知道正常的EN_WOL#信号是怎样?

网友:
v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按下开关     应变为低电平

网友:
有么有装电池,

网友:
3.3V 后级不稳 重点查3.3后级  一个个断开试

网友:
may be short in processor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