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630开机显示字符错位。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5-03-05):
GT630开机显示字符错位,进系统也安装不上驱动。是显存 还是GPU?

补焊过了。求个bios吧。启亨GT630 1G DDR3  或公版的都行,刷下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我看直接加焊把,   显卡刷BIOS希望不大啊

网友:
发过来我给你修吧

网友:
刷了BIOS依旧的话 就加焊显卡和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