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 关机之后背光还在亮

楼主(2015-03-05):
AOC显示器 修了电源板之后 现在关机之后背光还在亮 不息屏 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再求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先是什么问题啊  看看3.3V开启 和亮度控制线搞错没

网友A: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市面上买到的通用电源板一般设计都是给高电平时亮屏。想办法反个相,或者驱动板也一并换掉。其实,如果原机电源板不是PCB损坏严重的话,还是原板修复比较划算——电源板其实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回想下修的哪里  拆下来再看看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市面上买到的通用电源板一般设计都是给高电平时亮屏。想办法反个相,或者驱动板也一并换 ...

还是原机的电源板 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原机的电源板 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

先弄清楚高压板开启电平是高是低,关机后,驱动板给了什么信号,检查线路,分析问题。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开启出问题了,

网友C:
具体什么问题修了成这样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什么问题修了成这样了

没5V 12V 修完就这样了 换了电源IC 电源管 还有一个电容 4个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