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开机卡LOGO奇葩

楼主(2015-03-05):
昨天接到一个ACER的笔记本,顾客说帮装个系统,电脑卡死了。我一看是卡在LOGO50%的进度条上。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硬盘坏了,把硬盘拉下来,问题依旧啊。醉了,心里想难道这是主板上出问题了,结果把光驱取下来,神奇的开机了。经常有光驱卡住LOGO的,我后来想起来的。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虽然简单,还是值得赞一个

网友:
光驱问题死机的我也碰到好多

网友:
那是光驱电路有问题影响到主机开机,这种是常见。

网友:
ide通道的问题

网友:
卡LOGO的第一步就是先拆外设撒,拆完外设还不行就拆主板拆PCI设备,拆完PCI设备还不行就拆南桥撒

网友:
哈哈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外设造成卡LOGO,

网友:
简单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好多机子都是这样的哦

网友:
光驱也会引起问题的,常用的事,一个个排除

网友:
光驱还会引起不开机故障

网友:
这种见过好多了

网友:
很正常啊    一般不是光驱硬盘   USB 网卡 就这些

网友:
光驱卡logo一般是联想遇到的多点   宏基没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碰到了先拿掉光驱试试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首先考虑光驱,光驱长时间不用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光驱 读卡器 都会引起此类故障的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