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260进水后加电50毫安不动,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5-03-05):
三星I9260进水不开机 加电漏电50MA按开机键无反应,图中显示屏座子下方那个黑色方块,

这是灯控IC 进水易烧坏,哪怕只进一点点,取下就不漏电了,(位置很容易找吧)开机也有反应了,只是屏无显 换个就OK了,如图我的修好了

网友:
手机进水后故障千奇百怪,象楼主这样的帖子可以帮到很多人提供经验。

网友A: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凭经验判断的还是看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凭经验判断的还是看图纸的?

经验多一点,图纸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凭经验判断的还是看图纸的?

感觉手机维修比电脑还难,资料少,故障原因没有规律可寻!

网友:
不错,手机维修是门精细活。

网友:
想问下如果是其他手机进水了,没背光,是不是灯光ic一般都在屏线插座附近的呢?

网友:
楼上的。会修笔记本电脑的话就很容易找到。一个电感 ,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组成的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