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719开机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5-03-05):
三星n719开机短路,不开机,此机是进水机,用万用表查几处容易导致短路的地方,均无果,后测到此电容时发现短路。换、取掉就OK了。

网友A:
楼主在测试这个电容的时候是在线测的还是取下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测试这个电容的时候是在线测的还是取下来测量的。

不取下的话影响应该也不大吧。

网友:
希望多发表这样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