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触摸没反应换屏无效 一线搞定

楼主(2015-03-05):
小米3触摸没反应换屏无效,此法用于触摸屏没坏但不能触摸的情况,短接此处,给触摸屏加一个2.8v电压即可  如果不行取掉该ic因为该ic短路 。
解决买该ic贵而且不方便,不好换的问题。

网友:
真心搞不懂,这个IC在原来设计的时候难道是多余的,这样一取消,会不会导致其他有些功能也取消了。

网友:
大哥真厉害啊,有没有图纸 能给小弟发一份吗?

网友:
LZ专业修手机的吗,好想和你学几招啊!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也用的小米3

网友:
ic短路 后不取下没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 能解释下 这个触摸IC 吗

网友:
厉害众人物呀!!!!!

网友:
技术 到位啊。

网友:
有木有小米3的图纸和点位图啊!共享一下嘛!

网友(2015-10-29):
对修手机还没入门,进来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IV是触摸3.3V供电IC吗?2.8V好像不行吧

网友:
好 啊,可以省很多哦

网友:
首先考虑触摸ic,通路,供电,信号,再考虑换ic

网友:
厉害;厉害,能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