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戴尔E19FPF液晶显示器供电电路工作原理及故障检修

楼主(2015-03-05):
戴尔E19FPF液晶显示器已进入故障多发期,从维修实践中发现故障多数出在电源和逆变背光电路中,(其它品牌液晶显示器故障范围也相似)究其原因主要和这部分电路的功耗大电压高有关。由于没有现成电路图,为便以分析按实物测绘出它的电原理图(见附图1)。本款机型采用开关电源和高压逆变电路两合一板设计(以下简称两合一板)在两合一板上还有3块小电路板,编号及功能分别为:E131175,是DC12V/DC5V变换组件板,焊针标CN853(见附图3)。E248779,是脉宽控制组件板,焊针标CN831(见附图2)。E157925,是高压逆变器控制组件板,焊针标CN7(见附图4)。
AC220V从电源接口CN850进入,经电感L851和C850.C851.C852.C853等,组成共模低通滤波电路,到D850整流桥F850构成回路。低通抗干扰滤波电路的作用有两:一是滤除外电路侵入的高频干扰,再是防止电源自身的干扰外泄污染电网。压敏电阻VZ850是过压保护器,并联在AC.R.L火线与零线上,当输入电压过高或雷电感应产生的高压脉冲侵入(超过VZ850器件额定电压值)时,该元件便会迅速击穿短路,短路产生巨大电流立即将保险器F850烧断,起到保护整个显示器电路作用。R850.R851是泄放电阻。串联在AC供电回路中的RT850热敏电阻,启动时能有效限制冲击电流。经D850整流和C854电容滤波,将AC220V电压变换成300V左右直流电压。D853.D851.R880.C880组成尖锋吸收电路,以保护开关场效应管 Q850不被击穿。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电感L850,限流电阻R852后分为二路:一路流经脉冲变压器T850的L1绕组4,6脚经Q850的D极.S极 .R859到地。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839. R8838降压到CN831的9脚(见附图1),经内电路给接在7脚上电容C857.C838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15V左右时内电路起振工作,从1脚输出脉冲信号到Q850的栅极G,使Q850工作在开关状态,工作时脉冲变压器T850的L2产生感应电压,经D852和C857整流和滤波从CN831的7脚输入到SG6841电源脚,为其提供工作电压。
T850次级L3上的感应电压,经D854整流C862.855.869.873.864等滤波,产生稳定得12V电压,给高压逆变电路和DC/DC变换电路供电。E157925组件和高频升压器T1.T2,阻容元件.灯管保护等组成高压逆变电路。DC/DC转换器E131175由 U851集成块和D857二极管组成,它的5脚是+5V OUT电压采样检测端,4脚+5V输出 OUT,3脚12V 电压输入IN,1.2脚是GND。
开关电源稳压电路由E248779中的SC6841脉宽控制器(PWM),光耦817A.B,基准电压放大器 1851,电阻R863.R868 R867.R866.R855电容C866等组成PWM环路。稳压过程为:当负载12V电压“↑”流过分压电阻R863.R868电流“↑”,使基淮电压放大器1851的R脚电压“↑”流过1851A.K.光耦817A1.2电流“↑”发光管光照增强, 817B3.4脚导通电压“↓”,使SC6841的5脚输出脉冲宽度“↓”,通过缩短Q850导通时间使 12V负戴电压“↓”,达到稳定电压之目的。
高压逆变电路
冷阴极背光灯管正常工作,要有KV级交流高压供电,所以LCD显示器中都设有DC/AC逆变升压电路。图1中以E157925为核心和升压变压器T1.T2灯管保护检测等组成逆变电路。当数字驱动板中MCU经CN852的4脚送来ON/OFF控制信号(高电平开),使E157925的9脚成高电平时,逆变器的PWM集成电路OZ9963GN工作,Q6.Q7(9971GM)场效应开关管, T1,T2工作,给灯管供电。CN852的3脚输出调光信号到CN7的1脚。1’是+5V电源输入。2’.3’.5’7’.8’.2.3.5.7.8. 是T1,T2^工作电源输入输出脚。10.10’.11.11’.12.12’脚逆变器保护电路信号捡测脚。当捡测到某灯管电流或电压超标时,PWM集成块便停止工作,该电路故障表像为屏幂亮一下便黑屏。
故障实例:
1.        开机黑屏指示灯也不亮。
分析可能是电源不工作,拆机检查发现保险F850开路且发黑,说明有短路故障,用指针式万用表10KV档测压敏电阻VZ850. 整流桥D850正常,测Q850短路,R859开路,CN831的7脚对地阻值也不正常,用一片SG6841和K2761开关管0.47/2W电阻代换损件后再测12V负戴电阻正常,装上F850后开机屏亮了,煲加2个小时工作常。
2.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
捡查F850正常,300V电压只有290V左右,12V供电有输出但也偏低,先查稳压电路,但未见故障元件,测+5V供电电压很低,说明故障在5V供电或负戴上,拔下CN852通往数字驱动板连线,再测12V供电变化不大。焊下E131175组件板测U851已坏,C869底部封口处鼓出。用只新1506和电容470UF/25V代换后,通电试机12V及5V供电恢复正常,维修获得成功,交客户使用已半年始终没发生故障。
3.开机指示灯亮,屏不亮。
拆机发现逆变控制组件基板部分炭化烧坏严重。由于这块板市场上难觅,就采用通用高压板代,代换过程:拆下原板上E157925.T1.T2.CN1-CN4. 及阻容元件,(解决安装空间矛盾)将通用板与原板固定。连线较简单,将通用板上12V红线接C19+,黑线接GND接C19-,ON/OFF开机线接到CN852的4脚,亮度控制线接3脚(不接也可)。捡查无误后开机屏显正常,煲机2个多小时温度也不高,代换成功。
                      作者RK1365
2015.3.5

网友:
楼主 哪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
是自已发表在电子报上的文章之一,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不给个图怎么看啊,

网友:
看到这么多字多都晕了

网友:
楼主辛苦地说了一大堆,没有图纸我也是看不明白。

网友:
这么复杂,楼主辛苦了,没太看懂

网友:
开机黑屏指示灯也不亮。
分析可能是电源不工作,拆机检查发现保险F850开路且发黑,说明有短路故障,用指针式万用表10KV档测压敏电阻VZ850. 整流桥D850正常,测Q850短路,R859开路,CN831的7脚对地阻值也不正常,用一片SG6841和K2761开关管0.47/2W电阻代换损件后再测12V负戴电阻正常,装上F850后开机屏亮了,煲加2个小时工作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