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的奇葩G470,我没招啦

楼主(2015-03-05):
g470很奇葩,大家都知道,可我碰到的贼奇葩了,cpu无供电,开机0.35A,论坛里面都有很多高人了,我的这个是强制输出也没电,cpu供电上管GS短路,SD正常,想着有些供电芯片GS短也正常,放了一夜还是短路,那就不正常了吧,卸下来来测主板,GS不短了, 奇葩事情出来了,供电上管GS也不短了,这个不算要命的,要命的是SD短路了,我去了,焊在主板上面是GS短路,SD不短,拆下来居然是GS不短,SD短路,大家可能会说,你的cpu肯定烧了,其实是cpu好的,别的机器可以点亮,太奇葩了吧,换了几组都是这样。

注:95831换过,小北桥发到cpu的pggood有1.05V,拿到手就是GS短路,是无修板

网友:
还真是奇葩,我遇到过gs短的

网友A:
是不是你妹焊好啊

网友:
不好修啊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妹焊好啊

场馆焊接不好,也就别混了,再说原版拿来的时候就是GS短路,拆下来就是SD短路,95831也换过,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B:
95831还真不好焊接,特别是新芯片,没上锡,特别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831还真不好焊接,特别是新芯片,没上锡,特别难搞

这种芯片也不算难焊接,关键要首先把芯片肚子下的脚上一遍焊锡,然后在吹焊到主板上面,最后用刀型烙铁在补焊一边,基本就ok了,比bga要难搞些,毕竟要全手工活。

网友:
确实有点奇葩哦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我现在也是有一台不出CPU电压

网友:
奇特的故障

网友:
希望Lz修好上来说一下吧

网友C:
这个不是有通病嘛  CPU供电芯片爱坏

网友: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潍坊市官方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奇葩,不过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说下哈

网友:
遇到cpu供电短路的   换过n多还是短  无解

网友:
焊工不到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有通病嘛  CPU供电芯片爱坏

你有灌水嫌疑,95831我换了2个全新的了,

网友:
拿放大镜都看过了,48pin的芯片全部焊接可靠,而且不带连锡的,

网友:
不会吧!!板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