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U有一组没有供电,主芯片RT8859M,从BD=EK

楼主(2015-03-05):
请问大家,CPU有两组有电,有一组没有,测试卡跳到7570就掉电,反复重启。

是不是BD=EK,这个IC坏了,用什么的可以代换啊,手上没有这个。

网友:
是CPU供电没电,还是CPU总线没电?

网友:
修复了,是CPU座虚汗,,从新焊了两次,不掉电了,(一开始以为是blos,重写也是一样)

网友:
请确认是cpu的供电,有可能cpu供电芯片会检测负载,负载低就关闭一两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