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有时候会花屏,客户说视屏聊天的时候容易出,是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5-03-05):
MACBOOK PRO 有时候会花屏,客户说QQ视屏聊天的时候容易出,是不是显卡问题?各位给把把脉?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B:
你问问苹果官方,这个机子好像召回了

网友:
09年的机器没召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吧

OS系统下,不是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苹果官方,这个机子好像召回了

09年的机器没召回,召回的是2011-2013系列的PRO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呗。,

网友:
那个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3DMAX测试哈,9600的显卡嫌疑比较大

网友:
跑3D试了吗?若只在视频聊天时花屏,还应考虑客户终端与网络问题。

网友:
个人判断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太多的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正常使用花不花

网友:
9600   感觉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