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名液晶维修

楼主(2015-03-05):
一台组装液晶请高手看看是哪地方的事,

网友:
屏 屏线 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屏上逻辑板中伽马校正芯片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我以前在厂里面修过这样的问题,是逻辑板问题!不过按步骤来说,先换驱动板确定再说!然后在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线把

网友:
校正芯片在哪个位置

网友:
屏参不对进总线调是一下,看看LVDS线接口是不是松动了霉变了。

网友:
没有霉变
,怎么进总线

网友:
有可能是 屏线问题    用橡皮擦下屏线的金手指部分试试

网友:
屏排线与接口清洗下试试下

网友:
清洗了,还是不行

网友:
屏 屏线 主板都有可能,还有可能是屏参数改变了,

网友:
如果确定屏线没问题,那就是屏参出问题,调屏参不行的话,重新刷一下程序,一般就OK啦

网友:
是屏的事,怎么调屏参,怎么刷程序,

网友:
给你个建议,如果屏线擦拭清洗还是不行就换一个屏线,如果还是不行再考虑刷程序的问题。。有时候屏线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经验所得,实现珍贵..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