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s里面的硬盘smart不能启用!

楼主(2015-03-05):
如图,硬盘是希捷的2tb,其余三个硬盘的smart都启用了,就这个启用不了,怎么smart功能呢?

补充内容 (2015-3-6 14:32):
解决了,在mhdd 输入smart on  再输入smart aas,启动smart

网友A:
用替换法,先将其挂另三个中的一个接口看看,不行再取下挂其它PC看看,以确认是NAS还是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替换法,先将其挂另三个中的一个接口看看,不行再取下挂其它PC看看,以确认是NAS还是盘的问题

解决了,在mhdd 输入smart on  再输入smart aas,启动smart

网友:
楼主如何想到这个办法的

网友:
解决了,在mhdd 输入smart on  再输入smart aas,启动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