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

楼主(2015-03-05):
客户说老是自动重启,我首先考虑了散热风扇,清理后,故障依旧,在考虑软件,从新做个系统吧,插上U盘还没有进入PE桌面就从启。电源也代换了,实在想不出该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量一下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温度正常呀,

网友:
查下硬盘有没有问题,坏道啊,

网友:
拆机看下!!或刷下BIOS

网友:
电压不稳定,看看有无NEC 大电容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最小化测试吧,不行刷程序

网友:
拆机看看  进水没有啊

网友:
看你提到客户你也应该是搞维修的 但你的问题描述都不是重点 而且还不拆机 我开始怀疑了

网友:
拆机了、传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cpu 背面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了。可能是哪里电压不稳定。

网友:
HP哪个型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读硬盘是就重启了

网友:
不是
,进入桌面4-5分钟就重启,在系统里面关闭重启功能,就有马赛克一样的满屏方格花屏

网友:
机子型号是惠普笔记本DV43115TX

网友:
惠普hp笔记本DV43115TX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背面有没有大电容

电容不怎么大,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的指点,求助中

网友:
个别可能是因为BIOS问题, 重点看看各个电感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内存和cpu试试  裸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原装达配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