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碰到的怪事。

楼主(2015-03-05):
一客户的电脑,经常自动关机。重做系统,也不行。后来把主机抱到我的店里。奇怪的是:一切正常。根本没有自动关机。可拿到客户家又不行了。怀疑是 电源插座问题 换新的也不行。
最后 换了一块华硕主板,居然解决问题了。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故障的原因。
望各位 大侠给我指点

网友:
不稳定。不开机的时候经过测量就知道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客户电源滤波不好,加上主板电容老化滤波不良导致自动关机,换华硕的板子滤波比较好,就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