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楼主(2015-03-05):
联想E420 有待机无触发

网友:
3 5V芯片是通病    给你上传个时序  工厂出品1.ADT插入SKT,PU4001pin5,6,7,8产生AD+信号
AD+通过PU4001PR4004即产生DCBAOUT电压.(即所谓MB20V电压)
2. DCBAOUTU4103提供电压,U4103产生3D3V_PWR_2(3.3V_AUX_S5)5V_PWR_2(5V_AUX_S5)
3.  3.3V_AUX_S5通过R2725即产生3.3V_AUX_KBC
3.3V_AUX_KBCU2701(KBC)供电,KBC产生S5_ENA BLE信号
                            KBC工作电压正常
  S5_ENABLE产生条件       BIOS无异常(AMD架构)
                         AC_IN为高电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 PM_SLP_S4#电压打开所有的S3电牙
PM_SLP_S3#电压打开所有的S0电压
当所有电压均OK,KBC既发出SO_PWR_GOOD
9.      PM_SLP_S4#开启1D5V_S3电压,同时PU4601发出RUNPWROK信号, RUNPWROKPU4501提供开启1D5V_VTT电压
PU4501发出1D05V_VTT电压时,PU4501同时发出1D5V_VTT_PWRGD
10.  1D5V_VTT_PWRGD作为PWR_VCCSA_EN信号开启VCCSA电压
PU4801发出VCCSA_PWR电压时,PU4801发出0D85V_PWRGD
11.  0D85V_PWRGD通过PR4206成为PWR_CPUCORE_EN信号
该信号(既为CORE_ON) 开启VCC_CORE
VCC_CORE产生时,PU4201即发出IMVP_PWRGD
12.  IMVP_PWRGDS0_PWR_GOOD通过U3603产生SYS_PWROK,同时发给PCH
13.     PCH收到SYS_PWROK,PCHCPU发出H_CPUPWRGD,同时发出PCI_PLTRST#信号,PCI_PLTRST#通过R1807产生PLT_RST#
14.    CPU收到H_CPUPWRGD,同时PLT_RST#通过Q501,Q502CPU,即产生 BUF_PLT_RST#(CPU_RST)
此时即完成开机

注意:  此板所有CLOCK信号都集成在PCH,X2001CLOCK晶震,量测时不能忽略

网友:
直接换9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