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个小坏道。

楼主(2015-03-05):
我用MHDD扫描硬盘。发现硬盘总体很好。可是开头处有一个绿色的小块。这对硬盘影响大吗?

网友:
不影响的 正常使用吧

网友:
没问题 继续使用

网友A:
没事,能用    ,别有红块就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能用    ,别有红块就问题不大

这绿块是不是很快就要变成红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绿块是不是很快就要变成红色呢?

不一定 ,实在纠结就屏蔽了

网友:
没有叉就行

网友:
你装个系统试试不就好了,不卡就行

网友:
修复没,用修复软件 修复下

网友:
马云家找个软件修复下  我买了个40元的软件可以修复红绿块 少量可以修复

网友:
磁头延时问题 正常

网友:
mhdd扫描时直接加G表不就处理了吗?

网友:
绿块不多的话,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