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小修HP515 AMD集成主板

楼主(2015-03-05):
    前几天收到一块HP515主板,不加电,可调电源0.2A,TPS51125发烫,这个时候有童鞋可能怀疑是51125坏了,先不要急于下结论,不经过测量(调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首先量各个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当量到BIOS芯片,SST25VF016的8脚时,万用表滴滴响,已经短路,这路应该是51125的VREG3脚提供供电,现在问题来了,是后级短路,还是51125本身故障导致的发热呢?
很简单,测量51125的2VREF电压,2V正常,看来应该是后级短路引起的,下来图纸

通过图纸可以看出,+V3AL连了很多原件,但看了看,其他大部分是为上拉提供电压,主要了是连了IO和BIOS

BIOS的几率很小,但很好焊接,出于先易后难的原则还是先焊了下来,正如我所料,板上还是短路,这时候就剩IO了,为了验证下,采用烧鸡大法,直接3.3V弄上去,马上降到了0.93V,大概过了30秒,IO开始温了起来,不是很烫的那种,拔电,果断卸掉IO,在料板上找了个焊上了,有一段没焊这种芯片了,弄了有20分钟,惭愧
    装上IO和BIOS试机,正常亮机,维修完毕
上传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_515_集显_Volna 09-AMD-UMA_MV_20090428_A03.pdf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那种稳重的心态

网友:
打对地阻值    比较快判断pwm还是 线性短路

网友:
技术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烧机大法很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楼主稳重扎实。不错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HP 的EC 大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小白还不会烧鸡大发 惭愧 怎么烧的 ?

网友:
能烧出来是好事,就怕烧不出来的,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其实这种短路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基本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