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5-03-05):
       最近几天接到几台华硕X84H,HM65桥,集成CPU,有3台都是不触发故障,论坛有这样的求助贴,貌似都没解决,主要问题是,待机正常,开关有3.3V,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就是不触发(偶尔按开关可以开机),跑线路到EC也有跳变,后来发现用列子在开关短接接地就能触发,用列子几乎每次都可以,郁闷中,为嘛按开关不行?跑线路没发现断线,刷BIOS无果,直接飞线到开关也不行,*脏话,快气疯了,后来没辙只有加焊EC看看,可是还是没有结果,心想既然放电后自动上电没问题,哪证明桥也是好的,哪最值得怀疑的是EC了,果断换掉EC,,突然感觉很幸运。顺利解决,后面那2台问题一样,换掉EC都解决了。机子型号就不用多说了,看图片就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5-3-8 10:55):
不好意思,经过几天客户的使用,这机子返修了,故障一样,再经排查IO旁一个4只引脚的排阻有问题,用烙铁加焊下就每次能开机了,我再试试看是否是这个排阻问题,见图第二张EC右边有个4只引脚排阻

补充内容 (2015-3-17 12:21):
经过再几天的测试,加焊那个排阻无效,还是要出问题,我再换掉这个排阻,分别把这个排阻用2个100K电阻代替,现在看见未出故障。以时间来算已经稳定了。重复:问题在于第一张照片EC左侧有颗4只引脚排阻,换掉即可

补充内容 (2015-3-17 12:26):
说错了,是右侧,是右侧!!!!,EC的4边只有一个4只引脚排阻,很好找的,重点EC右侧!!!!

补充内容 (2015-3-18 22:00):
我在3页67楼已发图片标明,详细见图,这样很清楚了!

沙漠孤烟。。。 + 1 很给力!

网友:
楼可以去买彩票了,三台问题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运气不错,上次有台这个主板没有修好!!

网友:
这爽   遇见的都是麻烦的

网友:
这有点怪呀,用摄子短接可以开机,按开关却不行,难不成手上的静电对EC还有影响?不过这个EC也确实容易坏

网友:
看完后感觉不合逻辑啊   ec坏导致的  先收藏

网友:
是刷一下BIOS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种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CPU是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算你捡到死鱼了 上次修到此本无待机  检测是ACIN OC为高直接短接接地顺利开机

网友:
之前刷BIOS好过

网友:
为什么能是ec的坏呢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台是IO下面的一个排阻出问题了,是给提供上拉电压的排阻!下次楼主遇到此机了先看看RSMRST#正常不。

网友:
像这种应该用别的触发开关替换一下,不应该是EC,或者是EC虚汗造成的。既然修好就算了吧

网友:
确实是一个奇葩的问题 镊子短接可以开机 飞开关却不能开机,下次碰到此型号的机子要所注意EC了

网友:
楼主宝贵经验先收藏了,下次遇到矛头直接指向EC 哈哈  小弟新手可以少走弯路  给你加分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ec也太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台是IO下面的一个排阻出问题了,是给提供上拉电压的排阻!下次楼主遇到此机了 ...

IO那个排阻?能否说下具体位置?

网友:
这板好像有点难修,

网友:
高手哦 这样的问题都能查出来

网友:
楼主可能冤枉原来的EC了!板子还应有暗病。

网友:
能不能拍个排租 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那个排阻?能否说下具体位置?
具体位置不记得了,查IO引脚定义,RSMRST#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跑下线路就知道了。就在IO旁边

网友:
说的具体点 位置

网友:
还真是那个排阻的问题啊。哈哈~~~

网友:
这是华硕的排阻门啊……

网友:
没想那个排阻还有虚焊啊

网友:
啊, 还好今天又看了下不然就被误导了

网友:
排阻问题吧

网友:
三星本有这毛病

网友:
就是排阻的问题了。。。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多注意

网友:
点开关的同时你测下lid信号是否跳变,开关与lid一般是连在一起的排阻,你点开关连着lid一起拉低了就会导致不触发,换ec只是加热下了排阻,暂时好了

网友:
这机器CPU是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华硕的,有3V 5V,开关也有跳变,就是不触发,直接换EC搞定,根本没查条件,没图纸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修的多了就好说了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放放电就好了,还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那种情况,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修好一台,换ec是可以触发用两天,最后发现那个排阻坏,是师傅告诉我的,他已经修好n台了

网友:
就不能说一下哪个排阻吗

网友:
这个板子也快不好搞的板。

网友:
换了EC故障照旧啊?

网友:
上次我有个 也是这个问题 没修好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早以前就是通病了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了才行,这个机子修得少,而且没有图纸华硕修起来还是很啰嗦感觉1

网友:
遇到一台。。也是一直在换IO 一直不稳 定。。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修道这个机器呢。。

网友:
3V 不短路的坏EC 坏的少的。

网友:
运气真是好呀,,我怎么都没有遇到

网友:
华硕的板最苦逼的就是查线路,木图木点超费时间,很多问题只要肯花时间查还是很容易修的。

网友:
谢谢 楼主 经验拿走

网友:
华硕阻排貌似爱出问题

网友:
我就说嘛。不像是EC的问题,华硕的话,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排阻门了,这里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在103和330排阻中间的那个四角排阻呀

网友:
这机子 不触发!我刷BIOS 修好过

网友:
图上已标明,不要再问。

网友:
电脑这玩意,奇皑 的故障真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