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04X 触发掉电

楼主(2015-03-05):
今天接了一台老机的戴尔PP04X 触发掉电  请高手们指点 谢了

网友:
什么都没检测呀…?

网友A:
查主板个路供电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主板个路供电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

解决了   是主板上断线了

网友:
你这也不叫经验啊

网友:
断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是主板上断线了

哪里断线了???